STM32 USART6 问题

楼主(2011-12-31):
香主,STM32F407VGT6 LQFP100 在使能USART6后,导致FSMC不正常,FSMC接屏不能显示了,其他部分都正常,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检查一下引脚的映射配置对不对。

楼主:
RCC, GPIOC, PC6,PC7, GPIO_PinAFConfig 都检查了没问题啊, 同时在使用的USART1,2都没问题。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没有问题呢?

楼主:
那就贴上来吧

            /* Connect alternate function */
    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6, GPIO_AF_USART6);
    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USART6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25MHz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USART6 Interrupt */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6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4800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

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6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Enable USART6  Rx request */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6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6, ENABLE);

网友A:
FSMC用了哪些引脚?哪些引脚受到干扰?

从引脚配置图上看,在100脚的封装中,FSMC与USART6没有冲突的。

楼主:
FSMC 用到D0-D15,A16,NE1,NWE,NOE ,哪些引脚受到干扰不好测。正是因为引脚没冲突,感到不知为何这样,只要不使能USART6, FSMC就正常。

网友A:
FSMC 用到D0-D15,A16,NE1,NWE,NOE ,哪些引脚受到干扰不好测。正是因为引脚没冲突,感到不知为何这样,只要不使能USART6, FSMC就正常。
引用 楼主:

这样看来需要怀疑软件的冲突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