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芯片的unit load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12-31):
在看datasheet时看到这样的句子:
1/8 unit load option available(up to 256 nodes on the BUS)

,不太好理解。哪位知道能说说?

楼主:
The unit load is a relative parameter that provides a basis
for determining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to an
RS-485 bus segment or for specifying the input character-
istics of line circuits. A standard RS-485 driver will handle
32 unit loads that could consist of 256 devices with a rating
of
1 /8 unit load.

网友A:
额定负载能带32个设备,那么可以带256个1/8额定负载的设备

网友B:
指接口芯片等效负载的大小,标准485芯片可以带32个结点,如果单位阻抗增加,则带载能力增加,负载降到标准的1/8,则带载能力为原来的8倍,32×8=256。

网友C:
能告之你用的485芯片的具体型号吗

楼主:
大概unit load是485芯片的一个标准的单位负载吧,所以这个unit load越小,能接在总线上的节点越多。
我用的是TI的,SN65HVD59

网友D(2016-01-26):
Mark一下 受教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