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 大面积走线实现方法

楼主(2011-12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的图在那里呢?
1.先用细线画出一个你要走线的轮廓,然后再铺铜,就是在铺铜的时候选择的连接网络是你要走线的网络
2.或者就是用各种不同的导线组成你想要的形状

楼主:
如图;
按照您说的第一种方法,但是好像焊盘周围的铺铜没有全面,焊盘周围存在未铺铜块,怎么解决呢?谢谢。

网友A:
法1和法2结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