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驱动器和pwm驱动器有什么优缺点?

楼主(2011-12-31):
pwm驱动器就是指开关驱动器吧?

他和线性驱动器有什么优缺点呢,

pwm产生对外干扰,pwm易受干扰吗

线性驱动器和pwm驱动器哪个精度更高一些,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。

想做精度高的控制,比如控温 或者控电机  ,在乎精度,选择哪个呢

谢谢! 祝大家新年快乐!

楼主:
这个还是不懂

网友A(2012-02-06):
精度跟采用什么方式关系不大。但是PWM要想作到与线性驱动同样精度成本会大一些。线性驱动缺点是损耗比较大,PWM损耗损耗小,效率就高。但是电路相对复杂。

网友B:
在提倡节能环保的时代,PWM应该更有发展前景。

网友C:
线性损耗大,干扰小;
pwm损耗小,干扰大;
本着节能减排PWM是趋势啊

楼主:
我若是不在乎能量损耗大, 线性就没有任何缺点了吗? 完胜pwm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