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c-dc 24v转5v的电路图资料谢谢

楼主(2011-12-31):
求dc-dc 24v转5v的电路图资料谢谢

网友A:
电流多少?
可以参考我们的AX系列

网友B:
兄弟这个简单,你找个lm2596的datasheet。就能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C:
你说的这种DCDC实在太多了,去百力微网站上去看看,BM1410,BM1513等都可以

网友D:
MCP1791 、MCP1790都可以实现,最高输入电压可以达到48V,输出多种选择3.0,3.3,5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