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晶振的选择

楼主(2011-12-31):
149有三个时钟,内部的就不说了,外部的常用的由32.768KHZ和8MHZ,我再设计电路时,要选择一个时钟,如何能让我知道我是选用32的呢,还是选用8M的。有什么选择依据吗,还是随便选择一个,希望各位大大能告知一下,在线等,谢谢了

网友A:
根据你电路需要的实际工作频率来决定,比如高速数据采集的话,需要高频率的晶振;否则低频晶振更适合,因为有更低的功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,我不需要低功耗,那直接接8M的了。

网友B:
我也来了解下

网友C(2012-02-16):
在程序里设置

网友D:
这个用几次就会了

网友E:
32.768KHZ是便于时钟应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