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430的中断向量

楼主(2011-12-31):
COMMON  INTVEC
ORG     TIMERA0_VECTOR          ;//Timer_A0 Vector
        DW      TA0_ISR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ORG     WDT_VECTOR              ;//Watchdog Timer Vector
        DW      initReset

我在资料中找不到关于中断向量的具体地址,只在头文件看到这些地址
我想问的是,通过上面的中断入口TIMERA0_VECTOR,需要进入中断服务函数TA0_ISR,这个DW XXX,就可以直接调用中断服务函数了吗?
没有看到关于具体I/O中断,ADC中断,timer0中断具体的入口地址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COMMON  INTVEC                  ; Interrupt Vectors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ORG     ADC10_VECTOR            ; ADC10 Vector
            DW      ADC10_ISR
            ORG     RESET_VECTOR            ; POR, ext. Reset
            DW      RESET
            END

是这样的,COMMON  INTVEC 表示编译器会把此段放到中断向量表中,后面的org就是相对位置了,中断向量表是从0xffe0开始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一直没看明白COMMON  INTVEC这句,以为是定义个公共段呢,查不到INTVEC的相关含义,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用法,多谢不知版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