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请教一个关于单位增益带宽、压摆率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31):
1)首先祝各位元旦快乐

已知某单极点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(GBW)为1.2MHz,压摆率(SR,也称转换速率)为0.5V/μs。现将它构成闭环电压放大倍数为10的放大器,试问其小信号带宽是多少?若要求大信号输出(输出电压峰值为6V),则该放大器能不失真放大的最高信号频率是多少?

网友A:
小信号带宽是120KHZ,最高频率13KHZ

网友B:
13k怎算出来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还请仁兄给个详细计算过程

网友A:
SR/2*pi*Vp,给定的公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赐教

网友C:
120k的信号应该无法放大10倍

网友D:
Suppose:y=Vsin(2π*f*t)
so:dy/dt=V*2π*f*cos(2π*f*t)
Hence:dy/dt|(max)=V*2π*f<=S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