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求助keil的error 65错误原因

楼主(2011-12-31):
*** error 65: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FE000 : no 'read' permission

刚才使用keil mdk调试程序,总是提示上面的错误,而且也不能全速运行,感觉很奇怪,前一段调试这个程序还是正常的;从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,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此问题,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,但又不容易发现,我之前曾经遇到过,折腾了半天后来解决后,都很郁闷白白浪费了时间。其实,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就解决了,如下图,将模拟仿真改为使用仿真器仿真就可以了,估计楼主也是不注意点错了。

楼主:
晕,果然如此,不知道啥时候脑残,选了"Use Simulator"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