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测量温度的电路存在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图片显示不出来,在附件里

楼主:
file:///F:/需请教的问题/测温电路.bmp

网友A:
两个0.1u滤波吗?如果用一个22u和一个0.1u滤波的话哪个效果好些?

网友B:
电路的许多器件,有些确实可以省去,但是你要考虑到实际环境可能存在干扰。
这就要看电路的使用环境,假设是没有干扰的,前面的电容可以去掉。
后面的电容,对ADC的采样精度有影响,ADC采样电路一般要求输入源的内阻要足够小,加电容是最合适的减少源阻抗的办法。
如果不考虑干扰,中间的电阻也可以去掉。但是,万一有干扰,比如ESD从NTC上进来,去掉这个电阻降低了ESD性能,会更容易导致CPU管脚损坏。

还有举一个例子,一个门铃电路,简单的就一个软封装的IC,一个按钮,一个电池,一个喇叭,连滤波电容也没有。当电池容量足够时,省去电源滤波电容,门铃照常使用。当电池电压下降时,有滤波电容的,可以在电池电压很低的时候还可以工作,但是没有滤波电容的,电池电压稍低,可能声音就不对了,无**常工作了。

楼主:
楼上的分析,精辟!!!!

楼主:
能介绍一本可以参考的书吗?

网友C:
6楼的分析很到位了。

正常的ADC采样电路中,ADC口是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,一阶滤波电路,滤掉高频成分。
现在这个电路中用了两个阻值一样的电容和一个电阻,典型的PI型滤波电路,属于二阶滤波,理论上效果比一阶滤波的要好,但是真正要好多少,最好的办法是用示波器去测。

另外,布线的时候,那个跟ADC口相连的电容要尽可能得靠近ADC口,这样效果会更好。

网友D:
赞成6楼的分析,
如果MCU里有AD chanle的切换,AD的输入口就相当于容性负载,
而信号的输入电阻又较大时加个电容是有好处的。

楼主:
在巨人面前,自己使多么的渺小。谢谢各位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