蜂鸣器电路存在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1):
file:///F:/需请教的问题/蜂鸣器电路1.bmp
蜂鸣器电路1

file:///F:/需请教的问题/蜂鸣器电路2
蜂鸣器电路2

两个电路都是用于单片机输出信号控制蜂鸣器,为什么图2电路的蜂鸣器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呢?是由于两个蜂鸣器的结构不同吗(压电式与磁电式)?

网友A:
是不同结构.图2是好像是电压驱动,即蜂鸣器两端要有电压并联.

楼主:
电阻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?

楼主:
能推荐一下有电阻参数计算的书吗?我找了好久,网上搜过了,图书馆里也找过了,就是没找到计算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