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可不可以动态配置io口?

楼主(2012-01-01):
altera可不可以动态配置io口? 也就是说在烧写文件中加入相应的指令, 并根据运行时的状态来转换io.

网友A:
不可以如LZ所说的这样做法,一种方法是这样的:编译出多个版本,需要换功能时,重新启动config,此时load进不同的版本。另一种方法是:全采用inout类型,然后根据你的指令使能某个内部logic工作

网友B:
按照lz的想法应该只有用inout可以解决,重新启动config应该不现实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