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布线状态下的快捷键设置,求助帖

楼主(2012-01-01):
这贴我准备不得到答案我一直顶!

我发过一次这样的贴,没人回,后来我直接无满意答案结贴了

问题是:ALTIUM DESIGNER 09 WINTER,怎么设置布线状态下的快捷键?

我知道在布线状态下按`(大键盘1旁边的建)可以出现布线状态下的快捷键

我想知道怎么自己设置,因为我要设置布线状态下按键在zoon in/out,如果不能自己设置,否则AD9我真用不下去了,注明:是布线状态下

JJJ和版主等人请关注!

网友A:
AD9 winter 我也刚学了在用  你说布线状态是按了 P T 正在布线的状态是吧  这个时候想要缩放 按住CTRL 用滚轴滚就可以缩放了 貌似和DXP2004不一样
你要想改快捷键 就去 DXP--CUSTOMIZE 菜单里找吧 COMMAND页下 找 PCB SHORTCUTS 这里面可以改快捷键的设置 不过那些命令貌似没有个详细的说明 所以注意别乱改改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早就找了,目前是把CTRL去掉了,可以直接滚轮缩放,我想按键缩放,貌似不可以设置,继续等待答案

网友A:
看到有几个 ZOOM IN ZOOM OUT的选项 不知道哪个是  估计你要反过来找 找到CTRL+滚轮 这个快捷键控制的COMMAND才行     这东西还是不要纠结了吧

网友B:
直接按下鼠标中键不放:前推放大.后退缩小.

网友B:
PguP放大.PgDN缩小

网友B:
这些操作在帮助文件中都有,别说你找不到,除了鼠标操作外,其余和早期PROTEL软件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交互式布线下设置按键缩放就是不可以(或许我没找到),99的可以我知道
回复 网友B:
望你自己试过再做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