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啊,为什么555的输出电压只有Vcc的10%

楼主(2012-01-01):
我的555构成了一个多谐振荡器,但是输出高电位时候只有500mv,这怎么办啊,根本带不动后面的单稳态触发器呀

楼主:
求大神指教,我之前用运算放大器放大电压后,电压达到了5V,但是下降沿无法触发单稳态触发器,不知道为什么,用直流电源+手动开关制造脉冲就可以带动,说明单稳态触发器是没有问题的呀

楼主:
3# tyw 大神,求指导啊,我弄了一天了快:Q

网友A:
用这个小工具算一下参数,估计电路没起振

楼主:
有木有懂的大神呀???晕死啦!:'(

楼主:
4# tyw 555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可以工作的,示波器里面有的,就是输出电压太低无法带动单稳态触发器,奇怪的是用了运放放大后还是不能带动,但是用直流电源直接开断试了一下是可以的

网友A:
把后级也贴上来

网友A:
把输出切断,高电平有吗?

楼主:
8# tyw 是把555的输出不和后级相连么?我测了,高电位还是只有10%的vcc

网友A:
那你555有问题,有波形吗?挂一个10K到VCC试试

网友A:
你是软件模拟的,还是实物做的试验

楼主:
11# tyw 是软件模拟的,用的multisim,555-timer-rated只能接到Vcc=15V最大了,只有用
555-virtual才能加大的Vcc

网友A:
先不接输出,调整R1,R2电阻值,把波形整出来,参数不匹配是不会起振的

网友A:
c1为10uF时你的电路不会起振,自已慢慢玩吧

楼主:
14# tyw 我的是这样,还是500mV

网友A:
看来你的示波器该送修理部了,哈哈,估计软件有问题了

楼主:
16# tyw 嗯,待会用同学的机器仿真试试看,不过我这里测别的波形都是对的呀,今天真是谢谢你啦:)

楼主:
16# tyw 我又试了一下,如果把两个电阻都弄得很小的话,输出电压就会是5v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A:
这可能与555器件原型参数有关,555器件有双极型的,也有cmos型,后者外部电阻可用大些(几十k~几百k),前者只能用小些(几k~几十k)

〓◆ Multisim2001电路设计及仿真入门与应用 374页 28.0M ◆〓
〓◆ Electronics Workbench应用教程 200页 5.0M ◆〓
〓◆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.3M ◆〓
〓◆ EDA仿真相关资料 5册 850页 26.9M ◆〓 , 好东西哦

网友B:
:victory:  T叔真棒!

网友C:
顶……

老T叔真仔细,赞一个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