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疑问,关于STM8L和S的时钟门控位

楼主(2012-01-01):
两个类型的复位值不一样,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

网友A:
不同的产品线,可能是由不同的团队设计,只要功能正确,有不同并不奇怪。

楼主:
这回答有点勉强,我猜是由于两种类型的定位不一样而导致的

网友B:
还是比较同意香主的观点

网友C:
两种类型的定位为什么会不一样??

楼主(2012-02-17):
一个是高性能,一个是低功耗,定位当然不一样了

网友D:
LZ的回答和香主的回答其实并不矛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