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5V

楼主(2012-01-01):
请问高手,12V输入如何产生正负5V?
用MC34063可以实现吗?我手上有一片MC34063。
具体电路是怎样的?34063手册上没查到。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12V的什么输入?直流交流?

网友B:
输入直流12V的话,一片34063同时产生+-是不可能的,分开做两个电路datasheet里面有

网友C:
加一个7805和7905就好了

网友D:
首先得看看是直流还是交流输入才能确定!

网友E:
还有个问题的关键是,你的12V地和你的正负电源是需要同一个地么?不需要同一个地的话好办了~~

网友F:
电源不是同一个地的情况太少了吧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!12V直流输入。
我在学习模电,想做一个反相器电路,用正负5V给LM324供电。
我也不知道12V地和你的正负电源是需要同一个地。
我下了一个MC34063的数据手册,只看到有输出正5V电路,没发现有负5V电路。
请各位大侠指教。不需要同一个地的话怎么好办了?
还有如果用7805和7905,电路是什么样的?

网友G:
:L,那你还是先研究7805 7905吧,34063你用着难了点

网友B:
7879系列都属于线性电源,这种东西只能降压,不能产生负压,所以你还需要一个至少-7V的直流电源(Vout-Vin对于这个系列需要大于2V)
34063 datasheet Fig11为产生负压的电路,输出电压为-1*1.25*R1/(R1+R2)

网友H:
用34063+变压器

网友I:
MC34063做负压的话,电流稍微大点就要外界很大的电感,我建议你改用TPS54240这个,他的外围要简单很多。
我不是帮TI做广告,而是前端时间我在CCD的电源时也需要的12V转负压的问题

网友J:
给什么供电?电流多大?电压范围是什么

网友K:
先用一个7805压出一个+5V 在用LM2663转成一个-5V就行了 ,不过-5V的电流不是很大 100mA左右

网友L:
电流不大,用MAX232上面接个7905就可以输出-5V电流10MA左右

网友M:
如果仅仅做一个反相器电路,用两枚阻值相同的电阻,比如10K,就可以了。没有这么复杂!

网友N:
7805和7905中间接地

网友O:
7805和7905不行吧,输入电压太低了。

网友P:
用一个7805和7905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!
16楼,你那样是输出+-6V吧?还有电容要耐压多大的?用470uF,35V的代换可不可以?

楼主:
多谢16楼xmar大侠,反相器成功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