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推荐一下数字滤波器设计方面的书!

楼主(2012-01-01):
各位推荐一下数字滤波器设计方面的书,我在书店找大部分是讲理论的,看完了也不会设计,有没有例子多一点的,推荐一下好的书籍!

网友A:
数字滤波器最重要的就是理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关理论也不行呀

网友B:
确实理论最重要,做DSP。

问题是你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,有什么不懂的,如果问题都提不出来,那说明还没入门,肯书本去。

FIR IIR 函数到处都是,ARM,DSP都有库函数可用,你要做的是设计滤波器系数。

网友C(2012-02-01):
看看实践设计吧,理论的书还是要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