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.1.1请仅用电阻,继电器,电容,电源,导线设计升压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1-01):
google image "charge pump"

你这个电路只能让白痴们理解原理,没有实用性。

网友B:
电阻,开关去掉不更好玩;P

网友C:
开关去掉了没法玩~~~ :L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有导线就有开关,手动拿着线头戳来戳去嘛;P

网友D:
请仅用电阻,双刀双掷继电器,电容,电源,导线设计一个升压电路

好玩的东西
引用 楼主:

蛋疼,这个跟我们这里一个电鱼的装备差不多,不过有两级绕组,转着铁芯,一边有继电器的触点。

网友E:
我估计做出来了,那个继电器很快就报废了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有导线就有开关,手动拿着线头戳来戳去嘛;P
引用 网友B:

那电容也可省略,有导线多绕N圈就有电感,产生高压电鱼吃~~~ ;P

楼主:
谁画一个图出来啊?

楼主:
蛋疼,这个跟我们这里一个电鱼的装备差不多,不过有两级绕组,转着铁芯,一边有继电器的触点。
引用 网友D:

农村很多地方有这个,触点不停跳动,嘟嘟的声音,一般用于电击鳝鱼等

网友D:
通电时电磁铁中有了磁通量,咸片向下吸,触点断开,由于磁感电动势会产生高压,这个简化了一下,自己可以简单的实验一下,用一快干电池,连接变压器220V输入端,哪种铁疙瘩,不是开关电源的那种,两级跟220V输入端连接,在断开,你会感觉有触电,当然实验时你要有所准备,手要放在合适的位置,这个你因该懂的,不会有生命危险,我那时吓得连东西都扔了:D,这个有些打火机里面都有,放电事由电容,电池给电容充电,一个单刀双掷开关,有的是自偶线圈绕制的,前级有半径较大的铜丝绕制,圈数不是很多,获得较大供电,后级有很小的铜丝,很多圈组成升压线圈,这个用那种变压器公式算得出电压,电池12V的小电池,要产生击穿空气的火花,也得上万吧,这个没差资料。

网友E:
随手画的,错了忽怪,那个电阻我看不用换个开关也行。

网友F:
找个平板电容,充上电,然后把两极板拉开,电压就大幅上升了。

网友D:
这个假如能实现,电压最多是二倍电压,
分析一下,开关至上,没等到电容器充满,继电器k,就会吸合,断开上面,由于继电器一部分属于机械装置,延时性会比电子元件时间长,闭合稳定较差,再加上电容充电不足的话,很难连接到下面,就被弹回去,我就觉得这不实用,只能算理想模型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这个电路主要是根据楼主的题意画的,我估计也就做试验出题才会想到这样的电路,实际几乎不可能去这样做。另外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搭出来的话,电容充电应该容易满足,关键是放电难带负荷。

网友E:
又想了下,改进下,把继电器k接电容中点的线接到电源负极应该比现在这个电路要合理些。

网友D:
接到电源负极难以提供足够的导通时间,难以保持向下接触,因为上端一分开继电器就停止工作,怎能达到下端,还要一段充电时间。
提供稳定的输出,继电器开关频率也无法达到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恩,想了下,还是不改的好。本来想让继电器脱离电容的放电回路,但现在这样改了好像反而双倍压情况下放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