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 的Camera口可以视频采集...

楼主(2012-01-02):
STM32F4 的Camera口可以视频采集...

但是没找到合适的, 支持 YCbCr 4:2:2 / RGB 565 这种格式的视频CODE.

像常用的7113之类,连接不上.  莫非只能接CMOS头.

网友A:
摄像头的输出有它的标准。LZ可以看看Omnivision的 OV9650、OV9655,它们支持YCbCr 4:2:2 / RGB 565 格式

楼主:
3Q 楼上,
想搞一个普通N/P制的视频采集, 不想使用摄像头.

楼主:
这个比较少人关注啊.

网友B:
3Q 楼上,
想搞一个普通N/P制的视频采集, 不想使用摄像头.
引用 楼主:

不用摄像头,怎么做视频采集?

楼主:
已经有了视频信号源了, 比如,来自常用监控摄像头的P/N制视频信号.

只是想采集到图像后,作简单的图像处理,找出或识别出图像中一些的信息.

网友C:
楼主这做的应该是图像处理与识别工作,软件算法偏多

网友D:
楼主这做的不是视频采集

楼主:
回楼上: 不是视频采集, 又是什么呢?
            软件算法也是比较简单的那种. 利用行/场信号找出图像的位置,再作一些简单的处理.
            速度要求不高.每秒能处理大于2帧就OK,

现在只想采集到图像, 利用F4的简单/易用/便宜 作些处理.

网友E(2013-11-28):
用F4做  **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