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00的CRC校验怎么读出来?

楼主(2012-01-02):
如题,能不能读出来,应该怎么读取?是自己算,还是通过读取寄存器读取?谢谢!

楼主:
:(有人会吗?虚心请教。

网友A(2012-02-12):
检验可以直接读出来,Lqi=CC_RdReg(CCxxx0_RXFIFO);读寄存器,最高位是1,证明校验通过。在配置的时候要打开crc校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