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游戏机的pcb设计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1-02):
都没人顶啊

网友B:
说个实话,画得很烂,刚开始学吧

网友C:
这2条线有创意

这一条线画蛇添什么来的?

还长有尾巴?

这2条线可在按键那头穿线,不要这样吧~板这么松

这样的板单面就行了,不要2层吧?
还有:电源线在哪?(你不能加大点吗?)没有固定孔?没有板边标识?都双层板了不打过孔?元件一定要插件的?没有文件标识?
多参考别人的板,多学多练。有好多都 要学的。

网友D:
PROTEL工具自动布线的结果;这样的电路能布通就可以用了;你还当它是DDR3来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