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说测波形频率一定要把它转化为方波呢?

楼主(2012-01-02):
为什么说测波形频率一定要把它转化为方波呢?我用multisim做,直接测正弦波是可以的,感觉没必要转化为方波啊,求指教

网友A:
啥宁讲滴,打伊屁股,哈哈

网友B:
楼上小赤佬港滴,呜啦~~~
打伊屁屁,哈哈~~~

楼主:
不懂,求解释

网友A:
测试电路的输入级有一个开门阈值,过了这个阈值,状态就会转变,例如三极管基极为0.7v,过了0.7v,三极管就导通,低于0.7v就截止.(实际上还有一小段区域).
正弦波从0→0.7v要爬一段时间,方波坡度较陡,似乎立马就变化.但就其实质而言,在一个周期内,无论是正弦波的"蜗牛爬",还是方波的"宝马奔","0"最终都变到了"1',又回到了"0".频率计也测到了一个完整波形,计了一个数.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