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角波怎么产生的? 电容为什么可以线性充放电

楼主(2012-01-02):
如图 ,
不明白为什么电容会线性地充电

网友A:
因为是恒流充电

楼主:
是 是因为是恒流充电
那么为什么恒流充就有这种效果?

网友A:
i=Cdu/dt
du/dt=i/C=常数.即斜率为常数

楼主:
是不是这样?
idt/C=du
i/C∫dt=u=it/C
电压随时间线性变化

网友B:
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

网友C:
斜率常数

楼主:
用运放接的恒流源要怎么用?
怎么样接才能达到与恒流源串电容的电容线性充电效果等效 ?

网友D:
用运放接的话,直接用积分器

网友E:
用运放接的话,直接用积分器
引用 网友D:

运放积分器无法线性的充放电吧?

网友A:
运放的积分器线性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