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网络的静电和浪涌防护

楼主(2012-01-02):
我想询问下网络的防护需要如何设计。包括静电和浪涌
网络在PHY和RJ45之间连接有隔离变压器。这个隔离变压器一般可以防护多少大的浪涌冲击。如果PHY+变压器+RJ45之外,还需要加另外的静电防护器件和TVS管么。
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

网友A:
变压器一般只能抗到浪涌1KV多的样子(10/700波形),共模下。防静电的话,因为静电速度很快,容易通过变压器分布电容,变压器后面就要加TVS Array了,常用料CDDF10N-3304N 或者CDSOT236-0504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