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-lab 能烧写 SH79F085 吗

楼主(2012-01-02):
S-lab 能烧写 SH79F085 吗?

网友A:
可以烧写

楼主:
驱动在哪里下呢?

楼主:
官网怎么找不到s-lab的资料啊?

网友A:
里面有使用方法,看看HELP

网友B:
为什么不用JET51呢?这个东东也可以在线烧录的,即是讲不需要将中颖单片机从板子上除下来,我们通过4线+1复位线+地就可以向SH单片机烧录了,并不需要将SH单片机从板子上除下的,我是这么做的,还有JET51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下载SH里面的程序数据,当然如果你没有加密的话。我用JET51没用ISP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