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考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2):
SH79F085,如用外部参考电压,最大能多大呢?

网友A:
04V~1.6V

楼主:
能否用VDDR提供的2.7V?

网友B:
不可以,太大了。

网友C:
不过内部的参考电压就是VDDR 分压出来的

楼主:
有效分辨率能到18bit么?

网友A:
对,只有做软件滤波才有希望

网友D:
中颖单片机可以做成用外部电压为参考转换电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