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MIC的DSP降噪算法

楼主(2012-01-02):
双MIC的DSP降噪算法

网友A:
这个双MIC是怎么工作的。

网友B:
你这个是MIC阵的指向性来降低噪音吗?

网友C:
貌视只能做到180度降有效。无法做到30度有效(增加MIC数量)。

网友D:
这个东西难度很大,如果真能够做到30度的话,你就发了。

楼主:
是在硬件上下功夫,还是在软件算法上

网友E:
你现在的电路是啥样的

楼主:
比较简单,就是两个MIC接到芯片,没有什么处理电路

楼主:
所以我想在算法上想想办法

网友F:
主要是软件。硬件只要同步采样就好了。

网友G:
最好是线性同步采样。

楼主:
看了看感觉比较高深啊。

网友H:
全英文的,够你琢磨琢磨了的,呵呵

楼主:
这个现行同步采样具体好在哪呢?

网友G:
好处在于:相位

网友I:
iPhone上就用了这个技术

网友J:
单纯从软件、算法的角度能解决吗?

楼主:
算法都是数学公式,要是写成程序对于我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用C语言完成9楼的处理算法,谁能提供点思路和指导啊。

楼主:
在网上看到下面的说法:
     “双mic主要用于对非平稳噪声的消除。在手机上下各有一个mic,利用两个mic位置差异造成的信号强度、相位以及时间上的差别分离噪声和话音信号。
     目前有两种方式,一种在基础芯片中就加入双mic处理算法,另一种是额外增加双mic处理芯片。”
那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在基础芯片中加入双MIC处理算法啊。照他这么说,单纯从软件算法上+双MIC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的

网友K:
双MIC方案是通过一个DSP+2 MIC来实现的,一般来说2个MIC一个为全向,一个为单向。  在结构设计上,两个MIC放在不同的位置,这样两个MIC所获取的声音是有差别的。DSP通过软件算法来比较两个声音的差异,从而达到消音的目的。

楼主:
好吧,我再琢磨下,结贴了

网友L:
古董级军用报话机直接用两个动圈话筒串联,安装相位相反,可以有效抑制战场噪音,原理相同。

网友M:
双MIC方案是通过一个DSP+2 MIC来实现的,一般来说2个MIC一个为全向,一个为单向。  在结构设计上,两个MIC放在不同的位置,这样两个MIC所获取的声音是有差别的。DSP通过软件算法来比较两个声音的差异,从而达到消音 ...
引用 网友K:
一般手机上都采用双MIC,前面一个,后面一个,就是DSP算法不好整啊,呵呵。

网友N:
20楼说的很到位了

网友N:
楼主可以好好参考下

网友M:
哪位高手可以提供双MIC算法的源程序或者是算法思路?

网友O:
应该是在软件上工作量会大一些

网友M:
掌握这么一个算法就可以自己开公司了,呵呵

网友P:
好像有这样芯片卖的

网友O:
也没有具体的一个细节或主题吗?泛泛的讨论?

网友M:
TI好像就有这样的DSP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