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上上拉后解决无法识别的设备

楼主(2012-01-02):
升级软件的时候发现,有的设备可以通过USB端口与电脑连接升级,而有些缺找不到口,或者升到一半中断。后来我们尝试在外部D+上接了上拉电阻,发现此问题消失,但是我们芯片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上来,为什么还要外接

网友A:
好像在USB协议里面并没有说接上拉会对通信产生什么 影响吧。

网友A:
上拉好像跟电流有一定得关系,如果上拉电阻太大好像也没有用。

网友B:
在没加上拉之前,USB的D+驱动能力不足,
加上之后,驱动电流达到了要求。
只要上拉电阻不是很小,就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。

网友C:
usb 电气接口不规范 造成的吧。和楼上意思差不多。
但我觉得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。 是D+ D- 的电气特性。

网友C:
我记得有个cypress 的usb芯片 的d+ d- 哪一根上拉 是用来决定一个什么的。

网友D:
你看一下USB协议就知道了!两种版本的,一个是上拉、一个是下拉

楼主:
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+进行了上拉,但是还是不行,后来做了外部上拉才搞定。

楼主:
在没加上拉之前,USB的D+驱动能力不足,
加上之后,驱动电流达到了要求。
只要上拉电阻不是很小,就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。
引用 网友B:
你说驱动电流的问题,请教一下这个在USB规范里有没有,我好像没有找到

网友E:
协议规范FullSpeed必须在D+上拉1.5K。
不过看你的描述,应该不是上拉与否造成的。

网友E:
我现在采用两个MIC,有两个通道进行录音,真不知还需不需要处理电路啊

网友D:
估计是走线问题影响了HOST的驱动能力,导致数据线的沿不明确。所以有的行,有的不行,有的到一半。这是不稳定的表现。

楼主:
加一个强上拉,使得沿更清晰,容错性更好。

网友F:
上拉电阻使得输出电平为高,你没有接上拉电阻,导致不能正常通信,所以不能识别了。

楼主:
请问USB应该怎么走线,线宽应该是多少,究竟有什么讲究?

网友B:
只有一个要求:差分走线。如果1.0的话,短距离可以随便走。

网友G:
USB协议里有说明,“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+进行了上拉,但是还是不行”,说明你芯片的上拉不正确。

网友H:
外接一个上啦电阻是为了在USB插入时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判断USB是否插入。

网友E:
USB一般走差分线 阻抗90欧姆 如果需要精确走线要与厂家联系 确定走线宽度。因为阻抗跟材质和厚度有关。

网友A:
芯片内部的电阻能够上拉1.5K?这个是不是大了点?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晶体管搭的。

网友I:
stm32 在D+ 上加了一个三极管 上拉,根据芯片不同,当然有所不同,看手册吧,关于USB的上下拉电阻,不是随便接个任意阻值的电阻就ok了。

网友D:
当你的USB为主设备的时候,D+、D-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,这样可以使得在没有设备插入的时候,D+、D-上始终保持低电平;当为从设备接口时,可以通过在上拉电阻来设置不同的传输速率,当D+接一个1.5K上拉电阻,可以工作在高速率模式如12MBPs,当D-接1.5K上拉电阻,工作在低速率模式,如1.5MPBs。

网友D:
主USB自动识别从设备为高速还是低速就靠上拉电阻在D+还是D-上区别,电阻阻值的不规范会影响usb自动识别分配资源,出现不能发现硬件或使用到一般硬件发现失败等现象,所以不要随便上下拉电阻,先规范USB的硬件接口电路

网友E:
芯片内部的,一般都是弱上拉。而且由于工艺偏差,其阻值很离散的。因此,片外的 1.5K 上拉是必要的。

楼主:
多余地说一句,楼上关于高速的定义不严谨。12Mbps 是全速。严格意义上,高速是指 480Mbps。

网友G:
USB外设连接时,低速外设D-上有1.5K上拉电阻,速外全设D+上有1.5K上拉电阻,高速外设先用1.5K上拉电阻连成全速外设进行配置,正常工作后断开该1.5K上拉电阻(芯片内部有开关控制)。

如果识别不了外设,一定是外设的差分电平不符合USB规范。解决方法还是应该从工艺开始。每种USB外设芯片都有PCB制图要求,应该严格遵循。

如果一定用上拉电阻才能识别,上拉电阻也有些讲究,拉狠了,可能会把高速外被识别成全速的。还是不建议这样搞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,找到原因了

网友J:
可能是D+的上升沿不够高导致不能正常检测,为此外加上拉OK.

网友K:
接一个上啦电阻是为了在USB插入时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判断USB是否插入。

耳鼻喉医院
武警南京医院

网友L:
什么问题呀?

网友L:
多谢各位大侠,找到原因了
引用 楼主:

什么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