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

楼主(2012-01-02):
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

楼主:
还是必须用IAP读字节的方法.

网友A:
简单讲:82系列的可以,89系列的不行。

网友B:
简单讲:82系列的可以,89系列的不行。
引用 网友A:

应该是 87系列的不行,其它的都可以就对了

网友A:
  1. 应该是 87系列的不行,其它的都可以就对了
回5楼的兄弟
从理论上讲,可以程序区(AP)用的,可以用MOVC 指令来访问,不能作AP用的,不能用MOVC来访问.
82系列的IAP 可以做AP 用,所以可以用MOVC 指令直接访问,89和87类似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读写.

网友C:
82系列的IAP 可以用MOVC 指令直接访问,而且速度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