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板是用什么软件画的

楼主(2012-01-02):
看起来这块板很好,但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画的,应该不是99吧

网友A:
99%是99画的,负片画法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一直没明白负片和正片画法,这个能一眼看出来吗?一直用DXP,呵呵,能解释下不,你是怎么看出来的

网友C:
感觉是99

网友D:
99 负片
负片的意思是 你不要的地方用走线来表示

网友E:
我好奇LS到底学到啥了

网友F:
具体如何画,哪位解释下!

网友G:
具体就是把你不要有铜的地方画出来

网友H:
这个板没什么特别的!

网友I:
感觉好少人用PADS画板的呢

网友J:
大多数软件都可以做到.并不是说一定是哪个软件.关键是方法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