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从PC端移植算法的问题。

楼主(2012-01-02):
我现在需要从PC端移植一个图像处理的程序到DSP端,在把PCC++的程序改到能在DSP下编译通过了但是运行的时候还是有问题。移植的程序就是调用了一个函数,但是好像没有调用成功,函数中用了malloc等动态分配内存的函数,并且定义了很多大数组。现在对这些错误没有头绪,请大家能给我点查错的思路吗?谢谢了。
CMD配置文件如下
MEMORY
{

L2 : o = 00000000h l = 00040000h /* all SRAM*/

CE01: o = 80000000h l = 00100000h /* external memory*/

CE02: o = 80100000h l = 00f000000h /* external memory*/

}

SECTIONS
{
.cinit>CE02
.text>L2
.stack>L2
.bss>L2
.const>L2
.data>L2
.far>L2
.switch>L2
.sysmem>L2
.tables>L2
.cio>L2
.external>CE02
}

网友A:
如果使用了malloc,就需要给程序分配足够的stack空间;
如果 堆栈太小了,程序就会死机,出现莫名其妙的现象。

网友B:
不要动态分配了,直接静态分配,省事可靠。在DDR2中,程序与数据离远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