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ootload问题

楼主(2012-01-02):
对于一个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来说,对其开始启动过程有点困惑:
从书上看到,首先运行bootloader,而bootloader一般是是存放在NAND flash中,那么当系统一上电时,是不需要NAND FLASH驱动直接就可以运行NAND FLASH中的bootloader吗?谢谢!

网友A:
看芯片是否支持NandBoot.
一般是芯片硬件支持NandBoo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芯片是支持NAND FLASH BOOT的,所以才使用这种方式,我的疑问是:是不是不需要进行寄存器配置,直接硬件连接好,上电后就可以从NAND FLASH 中运行BOOTLOADER代码?如果需要配置,那配置是在什么阶段进行的?配置的代码又存放在什么地方?

网友B:
支持NAND FLASH BOOT的芯片,通过硬件I/O配置外接的NAND FLASH 类型,上电后,通过内部固化的程序将NAND FLASH 中的BOOTLOADER代码拷贝到内部的SRAM中运行BOOTLOADER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