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单片机编程问题

楼主(2012-01-03):
各位电工早啊!!
    请教一个关于编程的问题:我有一个是中文字显示程序,程序的底层驱动我已经做好,即比如我向函数发送(0x111)就是待表“白”字,(0x112)代表“天”现在我想改为直接写中文发送如Dis_HZ("白天");,请问如何实现?这样程序就方便维护了!
我想到的是使用指针,但我的指针使用水平太差望大侠们指教!

网友A:
写个宏好了。

楼主:
写个宏???

怎样写法?

网友A:
你都不告诉我是用的汇编还是C,啥编译器,啥单片机,谁知道呢?

网友B:
这是基本功,定义一个汉字小字库,用汉字编码索引。
如果你要显示所有汉字,则需要全部字库了。

unsigned int code ChineseCode[]={
41465,  //字符:[※][1]
45288,  //字符:[拌][2]
45507,  //字符:[泵][3]
46277,  //字符:[磁][4]
46286,  //字符:[次][5]
46567,  //字符:[电][6]
47015,  //字符:[阀][7]
47348,  //字符:[隔][8]
47524,  //字符:[工][9]
48356,  //字符:[间][10]
48577,  //字符:[搅][11]
49599,  //字符:[量][12]
50155,  //字符:[秒][13]
51361,  //字符:[取][14]
51889,  //字符:[时][15]
51965,  //字符:[数][16]
53715,  //字符:[延][17]
53753,  //字符:[样][18]
54221,  //字符:[油][19]
55287   //字符:[作][20]
};

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CharDot[]={
0x00,0x00,0x43,0x04,0x23,0x08,0x10,0x10,0x08,0x20,0x04,0x40,0x02,0x80,0x61,0x0c,0x62,0x8c,0x04,0x40,0x08,0x20,0x10,0x10,0x23,0x08,0x43,0x04,0x80,0x02,0x00,0x00,   //字符:[※][1]
0x10,0x40,0x10,0x40,0x12,0x48,0xfd,0x4c,0x11,0x50,0x13,0xfc,0x18,0x40,0x10,0x40,0x30,0x40,0xd7,0xfe,0x10,0x40,0x10,0x40,0x10,0x40,0x10,0x40,0x50,0x40,0x20,0x40,   //字符:[拌][2]
0xff,0xfe,0x02,0x00,0x04,0x00,0x0f,0xf0,0x34,0x10,0xc4,0x10,0x07,0xf0,0x01,0x00,0x7d,0x0c,0x05,0xb0,0x09,0x40,0x09,0x20,0x11,0x18,0x21,0x0e,0xc5,0x04,0x02,0x00,   //字符:[泵][3]
0x01,0x04,0xfc,0xc8,0x20,0x90,0x27,0xfe,0x20,0x88,0x40,0x88,0x79,0x08,0xc9,0x10,0x4a,0x52,0x4f,0xbc,0x49,0x08,0x4a,0x94,0x7c,0x62,0x47,0xfe,0x40,0x42,0x00,0x00,   //字符:[磁][4]
...
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