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100问之一,一个可控硅控制直流水泵的电路

楼主(2012-01-03):
如图,请熟悉可控硅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,电流是怎么走的,为何接到GND,谢谢先

电源部分为阻容降压,图上画的粗糙,就不用分析了:lol

网友A:
往下第三个应该是个开关元件,接受某种电平导通,往下第二个反接二极管分析,防止电路断开时,电机还在运转会有电流反向输出起保护作用,有刷电机可以当发电机使用的,还是直流电,这个可以自己试验可得,就是初中的那种物理模型,这么多二级可能围绕着上述问题而设计的。

网友B:
不知道直流水泵是什么东西。
上面第一个二极管是确保单向导通。
第二个是续流的。
下面2个二极管作用不大,只是抬高了可控硅的触发电压,反而导致电路多发热。

楼主:
这个能说的详细点么?貌似这个说法尚可接受,谢谢指教

楼主:
5楼前辈,下面两个二极管抬高可控硅触发电平

这个能说的详细点么?貌似这个说法尚可接受,谢谢指教

网友C(2013-12-05):
看电路的意思应该是:第一个二极管为半波整流,第二个为反向续流,第三、四个仍为整流,多个二极管的串联作用不大,保护电机过流时烧掉二极管,另外提高交流电反向时二极管的耐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