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顿模块的地址怎么修改啊?

楼主(2012-01-03):
有哪位高手用过牛顿模块,牛顿模块的地址是0x00-0xff,这个地址如何修改啊,用什么软件来修改啊,望大虾们不吝赐教!

网友A(2012-06-30):
就是IO控制板,你买的时候有协议说明,还会有个上位机软件可以让你按照协议改写地址和通讯波特率等.

网友B:
牛顿模块(NUDAM MODULES)具有组态简单、采集的信号稳定、抗干扰能力强、编程容易等众多优点,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工场、矿山、学校、车间等需要数据采集的场合。每一单一的牛顿模块都是地址可编程的,它使用 01 - FF 两位地址代码,因此,一条RS485总线上可以同时使用255个牛顿模块,如果RS485总线上挂接的都是ND-7017的话,意味着整个系统可以完成 255 x 8 = 2040路模拟信号的采集。当然牛顿模块不仅仅是模数转模块,还有:   数字IO模块 DO输出模块 测频计数模块   热电偶测量模块 热电阻测量模块 协议转换模块  牛顿模块
协议中继模块 嵌入式控制模块 无线通讯模块   正是由于模块的多样性才使得构筑系统时更加容易。实际上,在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进行硬件开发,只是选择合适的模块和变送器就行了,用户的更多工作是在开发自己单位或部门所需的软件。对于一般单位,软件可以通过组态实现,而对于特殊的需要则必须进行专项的软件开发。   牛顿模块采用的是多址RS485总线,它需要上位机提供RS485通讯链路。上位PC机实现RS485的方式不一样,主要有:RS232/RS485将RS232转换成RS485,RS485接口卡,USB/RS485将USB转换成RS485。无论是哪一种转换,都有相应的牛顿模块可供选择,无需用户自行开发。借助于RS232-TCP/IP转换器,全部牛顿模块可以本地组网后接至企业局域网LAN内,实现不同厂区、车间内的自动控制与信息采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