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 基于新唐M0的M0516LAN的SIM900A的驱动测试--缥缈九哥验证

楼主(2012-01-03):
元旦放假,急于赶一个小项目,做了一个M0516LAN驱动SIM900A的测试。第一次用SIM900A,其中遇到几个小问题,调了好久,也问过群里用过SIM900A的几位朋友才调通,在此感谢。最弱智的问题是我把NRESET接到了PWM3上,然后又启动了PWM3,虽然后面把P43置成IO输出却不成功,然后大半晚上就那么悲剧掉了。新唐的库是置成了复用功能再想置回IO,需要先DrvGPIO_InitFunction(E_FUNC_GPIO);才能配置IO功能的。我后来还是不启动PWM就通过了开机过程。只要SIM900A开机了,NETLIGHT的LED就会闪烁,不管有没有SIM卡。另外,所有SIM900A的AT命令都是以“\r”结束的。“sim900a.c ”文件源码如下: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M051Series.h>
#include "Driver\DrvUART.h"
#include "Driver\DrvGPIO.h"
#include "Driver\DrvSYS.h"
#define PWRKEY   E_PORT2, E_PIN1
#define NRESET  E_PORT4, E_PIN3
#define STATUS   E_PORT2, E_PIN3
#define RI   E_PORT3, E_PIN2
#define CTS   E_PORT0, E_PIN0
/*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| M0516LAN      SIM900A  |
|            |
| P21  PWRKEY  ---->  PWRKEY  |
| P43  NRESET  ---->  NRESET  |
| P23  STATUS  <----  STATUS  |
| P32  RI   <----  RI   |
| P00  CTS1  <----  CTS   |
| P13  TXD1  ---->  RXD   |
| P12  RXD1  <----  TXD   |
|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|
*/
int UART1_init(void)
{
STR_UART_T sParam;
/* Set UART1 Pin */
DrvGPIO_InitFunction(E_FUNC_UART1);
// outpw(&SYS->P1_MFP, (inpw(&SYS->P1_MFP) | (0x3<<10)) & ~(0x3<<2));
// outpw(&SYS->P0_MFP, (inpw(&SYS->P0_MFP) | (0x3<<8)) & ~(0x3<<0));
/* Select UART1 Clock Source From 12Mhz*/
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(E_SYS_UART_CLKSRC,0);
/* UART1 Setting */
    sParam.u32BaudRate   = 9600;
    sParam.u8cDataBits   = DRVUART_DATABITS_8;
    sParam.u8cStopBits   = DRVUART_STOPBITS_1;
    sParam.u8cParity   = DRVUART_PARITY_NONE;
    sParam.u8cRxTriggerLevel= DRVUART_FIFO_1BYTES;
if(DrvUART_Open(UART_PORT1,&sParam) != E_SUCCESS)
{
  printf("UART1 open failed\n");
  return FALSE;
}
/*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*/
// DrvUART_EnableInt(UART_PORT1, (DRVUART_RLSINT | DRVUART_RDAINT),UART1_INT_HANDLE);

/* Disable Interrupt */
// DrvUART_DisableInt(UART_PORT1,DRVUART_RLSINT | DRVUART_THREINT | DRVUART_RDAINT);
return TRUE;
}
int SIM900A_Open(void)
{
int dly;
DrvGPIO_ClrBit(PWRKEY);
for(dly=0;dly<2000;dly++) DrvSYS_Delay(1000); //delay 1S
DrvGPIO_SetBit(PWRKEY);
for(dly=0;dly<3000;dly++) DrvSYS_Delay(1000); //delay 3S
if(DrvGPIO_GetBit(STATUS))
{
  printf("SIM900A Open Success!!!\n\r");
  return 1;
}
else
{
  printf("SIM900A Open Failure!!!\n\r");
  return 0;
}
}
int SIM900A_Close(void)
{
int dly;
DrvGPIO_ClrBit(PWRKEY);
for(dly=0;dly<6000;dly++) DrvSYS_Delay(1000); //delay 1S-5S
DrvGPIO_SetBit(PWRKEY);
for(dly=0;dly<4000;dly++) DrvSYS_Delay(1000); //delay 2S
if(DrvGPIO_GetBit(STATUS))
{
  printf("SIM900A Close Failure!!!\n\r");
  return 1;
}
else
{
  printf("SIM900A Close Success!!!\n\r");
  return 0;
}
}
int SIM900A_Reset(void)
{
int dly;
DrvGPIO_ClrBit(NRESET);
DrvSYS_Delay(100);       //delay 20uS-50uS
DrvGPIO_SetBit(NRESET);
for(dly=0;dly<2000;dly++) DrvSYS_Delay(1000); //delay 2S
if(DrvGPIO_GetBit(STATUS)==1)
  return 1;
else
  return 0;
}
int SIM900A_init(void)
{
    int  ret =0;
DrvGPIO_Open(STATUS,  E_IO_INPUT);
DrvGPIO_Open(RI,   E_IO_INPUT);
DrvGPIO_Open(CTS,   E_IO_INPUT);
DrvGPIO_Open(PWRKEY,  E_IO_OUTPUT);
DrvGPIO_Open(NRESET,  E_IO_OUTPUT);
DrvGPIO_SetBit(PWRKEY);
DrvGPIO_SetBit(NRESET);
ret = SIM900A_Open();
UART1_init();
return ret;
}
int SIM900A_gets(char *buf)
{
int ret=0;
int dly=3000000;   // delay 3S
while(dly-->1)
{
  if(UART1->FSR.RX_EMPTY == 0 )
  {
   *buf++ =UART1->DATA;//printf("%c",*(buf-1));
   ret++;dly=10000; //delay  10ms
  }
  DrvSYS_Delay(1);   //delay 1us
}
return ret;
}
void SIM900A_puts(const char *buf)
{
while(*buf)
{
  while(UART1->FSR.TX_FULL == 1);
  UART1->DATA =(*buf++)&0xff;//printf("%c",*(buf-1));
}
}
// AT+CPOWD=1   //Power down
// AT+CFUN=x    //Power Saving
// AT+CBC  //monitor the supply voltage
// AT+IPR=x  //fixed baud rate ,“RDY” is received
// AT+CSCLK=1 //enable the SLEEP mode
// AT+CMIC  //adjust the input gain level of microphone
// AT+SIDET  //set the side-tone level
// AT+CLVL  //adjust the output gain level
// AT+CADC  //read the voltage value on ADC
void SIM900A_test(void)
{
char buffer[128];
printf("\n\r\n\r");
printf("*** 9G-M0516 V1.00 Build by yuanxihua@21cn.com on ("__DATE__ " - " __TIME__ ")\n\r");
printf("*** 9G-M0516 V1.00 Rebooting ...\n\r\n\r");
SIM900A_init();

printf("SIM900A_test Send AT COMMAND @ 9600 bps !!!\n\r");
// SIM900A_puts("ATI\r");
SIM900A_puts("AT+GMM\r"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}
//源码完毕。--缥缈九哥调试通过。
半主机的调试信息如下:
*** 9G-M0516 V1.00 Build by yuanxihua@21cn.com on (Jan  3 2012 - 13:16:32)
*** 9G-M0516 V1.00 Rebooting ...
SIM900A Open Success!!!
SIM900A_test Send AT COMMAND @ 9600 bps !!!
AT+GMM
SIMCOM_SIM900A
OK

楼主:
我自己顶起

网友A:
9G的帖子必须得顶.同时也学到了知识.

网友B:
晕!9G也犯低级错误。

只是他一个晚上就能找到低级错误,我要花一周才能找着!

网友C:
用的M051么?m051和m0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系列?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M0516就是M0的核。只是它资源像8051,专门用来干掉8051和AVR来用的。所以 直接叫M051,而不是8051.8它换成了M,核已经从8051换成了ARM的M0了。

网友D:
路过,也来抱抱M0.

楼主:
读取SIM卡里的手机号及发送短消息成功了。自己祝贺一下。中间遇到有些AT命令响应错误,原来是因为开机后要等16秒等到GSM网络有效才能操作。。。

网友E:
九哥给力!

网友D:
读取SIM卡里的手机号及发送短消息成功了

9G说说它的开发环境和功能框架.

楼主:
就是读取SIM里的一个手机号。发送个短消息呀。你想要做什么用?开发环境就是MDK呀。CPU是M0516LAN。

网友D:
我想问M0怎么与手机那部分连接通讯的,或者说与手机哪个端口连接.:)

网友F:
就是用串口~
去年用诺基亚智能手机的时候,能找到一个“虚拟串口”的软件,装在手机上,就能虚拟一个串口并映射到蓝牙接口里头~
电脑只要用蓝牙连上去,并开启蓝牙虚拟串口,则可以通过电脑里的“超级终端”工具连接上手机,通过发送AT+指令就能控制手机啦~

网友A:
用这个做防盗系统挺好的.

网友G:
打酱油咯!

楼主:
后来调中文短信,遇到一个更郁闷的问题。我把我自己手机号码的0030输入成了0000,一晚上也就那么过去了。我想哭。。。不适合做程序了。唯一能混饭的本领也要丢了。。

这行是错的,SIM900A_puts("AT+CMGS=\"00310033003900320035003100000031003100330036\"\r"); //13925101136

这行是对的。SIM900A_puts("AT+CMGS=\"00310033003900320035003100300031003100330036\"\r"); //13925101136

网友H:
顶一下9哥,GSM收发短信和打电话,我有玩了好几年了,哈哈。

楼主(2012-02-25):
再公开几个测试例子:

读SIM卡电话本。

SIM900A_puts("AT+CPBS=\"SM\"\r");

读第一条电话本记录

//get SIM no.1 phoneid
SIM900A_puts("AT+CPBR=1,1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for(i=0;i<11;i++)
{
//AT+CPBR=1,1
//+CPBR: 1,"13925101136",129,"yuanxihua"
// printf("\n\r%c",buffer[24+i]);
callphoneid= buffer[24+i];
}
//

发中文短信。

SIM900A_puts("AT+CMGF=1\r"); //TEXT Mode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SIM900A_puts("AT+CSCS=\"UCS2\"\r"); //for CHINESE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//不用配置短信服务中心号码
/*
SIM900A_puts("AT+CSCA=\"002B0038003600310033003800300030003200300030003500300030\",145\r"); //+8613800200500 短信中心号码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*/
SIM900A_puts("AT+CSMP=17,167,0,25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// SIM900A_puts("AT+CMGS=\"00310033003900320035003100300031003100330036\"\r"); //13925101136 被叫号码,不固定,从SIM卡读。
SIM900A_puts("AT+CMGS=\"");
for(i=0;i<11;i++)
{
SIM900A_puts("003");
SIM900A_putchar(callphoneid);
}
SIM900A_puts("\"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SIM900A_puts("4F60597D ");

//你好   短信内容,UNICODE格式;

SIM900A_putchar(26); //<Ctrl+Z>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;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打电话

printf("SIM900A Phone a call  by AT-commond @ 9600 bps !!!\n\r");
// Call a phone
SIM900A_puts("ATD");
for(i=0;i<11;i++)
{
SIM900A_putchar(callphoneid);
}
SIM900A_puts(";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发英文短信

printf("SIM900A Send a English SMS  by AT-commond @ 9600 bps !!!\n\r");
//init SIM900A for SMS
SIM900A_puts("AT+CMGF=1\r"); //TEXT Mode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SIM900A_puts("AT+CSCS=\"GSM\"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//prepore config SIM900A for sendding a SMS
SIM900A_puts("AT+CMGS=\"+86");
for(i=0;i<11;i++)
{
SIM900A_putchar(callphoneid);
}
SIM900A_puts("\"\r");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//send a SMS to SIM900A
SIM900A_puts("This a report from yuanxihua@21cn.com!!!\x1a");// \x1a = <Ctrl+Z>
memset(buffer,'\0',sizeof(buffer));
if(SIM900A_gets(buffer)>0)
{printf("\n\r%s\n\r",buffer);}

楼主(2012-10-28):
SIM900A的典型程序应用。真正可靠的实战使用开发代码。

楼主(2012-12-23):
SIM900A比较好用。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模块方案?

网友I(2013-11-26):
引用 楼主:
M0516就是M0的核。只是它资源像8051,专门用来干掉8051和AVR来用的。所以 直接叫M051,而不是8051.8它换成 ...

最近做东西,用M058做主控,通过看手册,喜欢上这款片子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