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接的恒流源要怎么用?

楼主(2012-01-03):
AB两图是恒源流

我的目的是想对一个电容线性充电

那么 A,B两种恒流源要怎么用才能做到像C图那样的效果?

网友A:
C要求是共地1A,但A是共源的,单从这一点就不能用。B是个负载浮动的恒流源,更不能用。
要想达到C的目的,可以参考以下帖子第17楼的电路:
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04599

楼主:
谢谢2L
其实我看不懂你的电路..  那个LM285AM-1.2这个元件的DATASHEET找不到 , 符号看着像是稳压管,
原理好像是用RL反馈的电压来稳定电流
奇怪 我也是用MULTISIM , MULTISIM 11 , 你的这些元件我怎么都没有

网友A:
LM285AM-1.2,功能上就是LM385-1.2。
LM285AM-1.2在Multisim 11里有,选中全部元件键入LM285即可。

楼主:
还真有 原来我以为是根二极管 , 只在BIODE分类里看过
元件都找到了 谢谢你教我的

我照你的那个电路接了 测了一下 ,  当改变RL的时候 RL上的电流会变化呀  ,
我用错了吗? RL两端不是等效恒流源的两端吗

网友A:
RL的电流变化,是否RL太大造成超压了?或者把仿真电路图贴一下

楼主:
跟17L的图是一样的 哈.. 不过很意外啊. 为什么RL那的电流跟你的图里的不一样

网友A:
那个5k的电位器要调节的。
如果你只需要1A,可以把R2改大,比如0.1欧到1欧。如果改成1欧后电流上不去,把R4改小。

楼主:
调电位器对RL的电压有一点点影响 , RL的电流没变 , 其它参数照你说的调整了一下 , 仿真运行就没有再提示出错了然后 把RL=1.5om改大改小(改成1.6om,1.4om), RL的电流都会发生变化 , 电路没有恒流的效果啊调R4的大小好像也对输出没什么影响
给你看看对比的图 , 下面的图是把RL加0.1om

网友A:
电路中Q1接错了,仔细对比一下我的电路。

楼主:
是接错了  谢谢你

我一直对电路设计很有兴趣
可是总是感到无从下手 .
比如你的电路里的放大器 , 我就不明白是怎么样起到放大效果的 ,, 虽说我学过放大器了 惭愧
平时我随便接个电路 电阻都不知道如何选 , 只是信手拈来一个参数代到定律公式什么里算出来

可以介绍点捷径吗?  比如看什么书之类的

网友A:
书的话,可以看一下这本,本论坛可以找到下载:
@@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.6M.pdf

如果需要更基础的,可以考虑:
麻省理工开放课程:电路与电子学(中文版).pdf
http://v.163.com/special/opencourse/circuits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lymex
太感谢了 . 这种好东西就这样被我遇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