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推荐个运放

楼主(2012-01-03):
电源,共模抑制比要100DB以上,四运放,要通用的,单价在2,3块钱的.太偏的就不考虑了.

楼主:
电源可以为正负2.5V,我的电源是单5V供电,原来用OP07,现改了电路.

网友A:
100dB,要求有点高。
还是从电路上想办法解决,比如采用最便宜通用的LM324,才65dB左右。

楼主:
324的电源抑制是可以了,但ADC的结果经过8次平均后,有一,两个字的跳动,这个可以接受,但324输出高电压只有5-2=3V,还差一点,轨对轨的MCP6044电抑制太小了,跳动的很,输出高电压需要2.5+2=4.5V,LMV324抑制比太小了.

楼主:
硬件电路是做好的了,价钱贵的芯片倒是有些,但就想用便宜的做,只需要抑制比有100DB估计问题能解决了.

楼主:
op497不知道多少钱一个.

网友A:
如果想找国产的,和LM324差不多性能的,又要轨到轨的,找一下圣邦微电子。

网友B:
CMRR 100dB的运放一般都是高精度运放,价格都要贵不少。
如果324仅是输出电压方面不能接受,可以测试下轨到轨的SGM324;另外,也可以看看SGM724,价格比SGM324贵些,但CMRR/PSRR比324要高不少,3元以内应该可以拿得下。

网友:
MCP6004,MICROCHIP的,1块多

楼主:
6004不行,刚定了609的样,试下看,SGM324试下看.是圣邦的?

楼主:
324的电源抑制有100DB的典型值.

网友C:
MCP609-I/SL 这颗不错的,需要样片可以找我

楼主:
楼上那家啊?

网友B:
SGM324是圣邦的,看楼主在哪个地区,直接找他们地区办事处索免费样品测试即可。

楼主:
MCP609测试不行啊,跳动好了一点,比6044,现在跳动6个字,系统的ADC分辨率为16bits

楼主:
SGM8584有拿到样,这两天测下看.

网友B:
SGM8584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高精度运放了,常温下CMRR典型值92dB,最小88dB,-40°C~125°C最小77dB,PSRR常温下典型值115dB,最小90dB,-40°C~125°C最小80dB,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