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功放电路为什么不正常啊?

楼主(2012-01-03):
按照书上的说明 自己仿真了一个电路,输入为正弦波,输出只有负半部分,没有正的,不知道为什么呢?

网友A:
错误的电路,假设输入是0V,Q3已经饱和了。
直流工作点和负反馈都不对。
输入要加隔直电容,R3降低,否则即使直流工作点对了,放大倍数等于1。

网友B:
应该在Q3的发射结到基极加个上拉电阻,使得Q3的结偏为0.35V左右,使Q3处于微微导通状态。
     但是,该电路未从后级引入负反馈,很难使得输出平衡。即在无信号输入时,推挽输出电路的中点不能输出0V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