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调整器中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3):
下面是晶体管线性调整器,我想问下,这两个电路的优缺点是什么?怎样理解?还有就是npn那个电路为什么市电电压低限输人时,对应的纹波谷值电压必须比输出电压保有2.5V(而非1V)最小压差。这样做就使Rb基本成为恒流电阻,使流过Rb的电流在整个输入市电电压的波动范围内基本不变?为什么PNP那个电路最小压差可以降至0.5v,而npn电路不行,并且为什么pnp效率高,怎样判断的?

网友A:
不知道LZ想实现什么功能, 这二个电路都不怎么样.

楼主:
这只是原理性的电路,只是用来分析的,不知道怎样理解,所以求解?

网友A:
老农以为LZ的方向错了.
应该有的方向如下:
1)有问题需要解决-->学习收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-->深入了解和研究.
2)还有一种是建立在掌握基础知道上的典型案例分析方法.它的实质是学习前辈好的设计思想及具体方法

楼主:
楼上,对于电源 模电 不是要对电路能够清晰的分析吗?还有对于这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法 ,一般都是不同的,所以我想是不是要看到一个电路,比如电源,就要对这个电路能够进行很好的分析,不懂求懂,然后查资料。还希望楼上求教

网友A:
建议xuyunboba看一下“线形文雅电路中的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电路”。:)

网友A:
再找一下输出调整管是NPN和PNP时,二者的不同之处.再想想怎么样提高反馈/反应速度.这些搞明白了,线性稳压基本功就有了.

网友A:
俺总想着"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".:) 不知道上面这些说法是否适合你.

网友A:
输出调整管是NPN和PNP时,二者的不同之处.再想想怎么样提高反馈/反应速度

这二个是重点:前者涉及到过流保护反应速度,后者涉及到反馈速度和电路稳定性.
顺祝LZ新年好运!

楼主:
非常感谢,新年快乐

楼主:
可不可以提供些这方面的资料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