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D中,电路板尺寸比图上的栅格尺寸大

楼主(2012-01-03):
在AD中,电路板尺寸比图上的黑色栅格尺寸大,怎样使黑色栅格调大,这样好画图,不然尺寸画不下.

网友A:
黑色区域是默认的板子区域

点击设计(design)——重新定义板子形状,就可以画一个黑色区域了

网友B:
选中你的板边元素,D-S-D键入,就是以你板边做为“黑色区域”----板空间,前提是你的板边元素一定要形成封闭空间,不然在3D模式下会出错

楼主:
design中哪一项可以重新建一个黑色区域.

网友C:
Alitium Designer 软件中,
Design->Board Option...  ,弹出下面的窗口,注意红圈内的内容,需要更改Visible Snap的值即可改变可视栅格的大小。

网友C:
如果需要改变板子形状和大小,如下
Design->Board Shape->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.
在Keepout层使用 Place->Line 命令绘制封闭图形,注意一定是完全封闭的,否则不会成功。
使用Pageup键放大拐点一定要完全重合。

网友D:
LS的几位全是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