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:大神们进来看下我这样设计是否可行啊?

楼主(2012-01-03):
上图所示:ASIN是一个交流电流源,50HZ,输出平均电流为5A,light是个灯,输出平均电流不变,灯的亮度也不变。
问题:我想从上图电路中得到5V直流电 给单片机用,灯的亮度不能改变。我的大概思路如下图所示。

利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和单片机AD采样反馈,来保证U1—7805的输入在正常范围之内,从而保证单片机的5V输入。
我这样设计是否有可行性?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?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?谢谢大神指导

网友A:
这样搞貌似是不行的,理由如下:
1.单片机的AD不能直接采样稳压电路前的电压
2.可控硅开通瞬间相当于电容两端短路,7805 的调整率恐怕不行
其实我有个疑问 不知道你为啥要做成反馈式的 ,开环的不是也能满足要求吗?

网友B:
建议用个电流互感器供电。

网友C:
首先你说不影响灯的亮度,是否灯不是单片机控制的?
感觉你要做调光,又不像,至少描述上不清楚
如果只是像在这样的电路上得到个5V給单片机
那你可以采用并联方式 用阻容降压 整流 稳压管,78l05 得到5V 是可以的
不知道你的交流电流源电压是多少?
如果你要做220V 交流调光器的话,可以給你个参考图

网友D:
同maychang的建议,
负载电流大,MCU所需电流小,用电流互感器很合适,共地问题也解决了。

网友E:
建议用个电流互感器供电。
引用 网友B:
老大出马就是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xcx_hust,想追问一下1.将稳压电路分压后,在给AD应该可以吧?2.给C1串个限流电阻,应该能解决电容两端短路的问题吧?3.开环大致思路是什么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jjjyufan版主,我确实说的不太明白,实际问题是下图,这是机场助航灯光的供电方式,中间是个1:1的隔离变压器,机场灯光分为5级亮度,每一级都对应固定的电流值,从2.8A到6.6A五个光级(2.8A,3.4A,4.1A,5.2A.6.6A),一个串联回路能串好几个这样的隔变和灯

串联供电回路的电压是通过调光器来控制的,原理是220V或380V升压以后再用交流斩波控制供电回路的电压,使流经灯的电流是一个固定值(五个光级中的一个)。
我就是想从隔离变压器右边(也就是灯这边)取个直流电,这样就可以通过电力载波或无线的方式 把灯的一些数据和状态给发出去。如果采取并联的方式,灯出现短路或断路的话,
我担心就不能正常输出直流电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maychang前辈和t.jm,我上网查了下 电流互感器,在问您一下,我如果采用50:5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,互感器输出 整流 滤波 稳压二极管 在接 7805。这样做是否可行啊?

网友F:
请问怎么发帖?

网友F:
我就在此问一下,有没有前辈指教一下LM353和AD8542两种运放的区别?

网友F:
因为不知道如何发帖,就只有在别人的帖里回复了,对不住啊,楼主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你找找网页靠上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