蛋疼啊,救救我的电脑!!!

楼主(2012-01-03):
各位大侠,各位专家,我的电脑机箱外壳带电,求救啊。
我把电源拆开了,看了看,看不懂,呵呵。好像电源没有什么接触到外壳的地方。然后我用本书把电源放在上面,然后再放在机箱上,连线,电脑能够正常运行,但机箱外壳还是带电。
换了根电源线以后,机箱上带的电小多了,起码用手摸起来感觉不到麻麻的感觉了,但是在开机的时候机箱上用手摸的话还是会有麻麻的感觉。
在没拆开也没隔离电源以前,我以为是某根线接触到机箱了,所以我就把线缠绕在机箱外壳上,然后开机,貌似开机了,但我也听到兹兹的声音,结果缠绕在机箱上的线胶皮被烧焦了。
综上所述,请问大侠们这是个什么情况?

网友A:
“但我也听到兹兹的声音,结果缠绕在机箱上的线胶皮被烧焦了。”
真敢干。

电源装回去,换根确认良好的电源线,先不管外壳是否带电,人站在绝缘物上(例如站到几本书上)开机。如果计算机能够正常工作,说明电源没有坏,否则就要换电源了。

要机壳不麻手,接根地线(真实大地)到机壳。

网友B:
看看你的托线板吧,拆开看看,也许里面的大地线没接

网友C:
传说中的神机

楼主:
貌似还在漏电,就把拆开的电源裸露着垫本书放在机箱上。
没怎么处理,就拆开了电源,垫了本书,换了根接地线。
这个机子以前有个毛病,就是过十几个小时以后再开机的话,机器启动,但显示器没反应,过一段时间后,断电,再开机,机子就好了,显示器显示了。
现在这么裸奔着工作的电脑好像没有那个显示器不亮的反应了,一次就可以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