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1mA的恒流源芯片

楼主(2012-01-04):
大家好, 有没有用过可以提供1mA的恒流源芯片的, 主要想精减器件, 而不用电路搭出的, 帮忙推荐一下, 谢谢!

网友A:
耐压?单向双向?精度?

楼主:
to 楼上, 用在5V电路中,其他参数先不考虑, 电流1mA左右的都可以

网友A:
那用恒流二极管最简单方便了,比如Z-102/Y-102、2DH1、E-102、F-102都可以

网友A:
MAX6126是串联电压基准,TL431是并联电压,都不是楼主要的1mA恒流。

LM334是温度检测器,尽管是恒流的,但一个是需要附加电阻,更主要的是其电流是随绝对温度成正比的,用于恒流目的温漂太大。

网友B:
请教lymex,我需要20mA,耐压30v的恒流二极管,能推荐一下型号吗?希望是贴片2PIN封装的。最好本身工作时压降低一点,比如达到百分之80的额定恒流值时压降能小于2v,这样我回路里的效率就比较高。我的用途是驱动一串20mA的LED,主要是电流不要太大,精度差一点不是太讲究,特别是电流不要过大,不要超过25mA.谢谢。

网友A:
回楼上,可以找一个Idss较大的JFET,直接把GS短路即可,我以前做了个LED测试器,恒流20mA,就是这样的:

网友B:
谢谢lymex。目前供我选择的有:onsemi的NSI45020,或你上面说的jfet的方案。onsemi的什么都好,但贵。jfet的方法,挺好,不知价格怎样。以前没用过。

网友C:
楼主,答案满意吗?没有合适的话,到这里看看!
http://www.cogoask.com/?=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