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llaris驱动库的SD卡FatFs系统示例中SysTick

楼主(2012-01-04):
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程序,其中Stellaris驱动库的SD卡FatFs系统示例中SysTick,我不太明白用系统滴达的作用是什么?请教高手。这是里原代码:
    //
    // Configure SysTick for a 100Hz interrupt.  The FatFs driver
    // wants a 10 ms tick.
    //
    SysTickPeriodSet(SysCtlClockGet() / 100);
    SysTickEnable();
    SysTickIntEnable();

楼主:
把这几句注释掉也不影响运行,The FatFs driver wants a 10 ms tick.我看的FAT资料,没有要求有这个啊。

网友A:
这个是用来做计时的,有时候对FAT系统的操作可能会没有响应。通过加入Timer可以为操作设定超时,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响应则认为系统错误,停止操作,以防止程序停在某处一直循环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