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 116f883内部eeprom 初值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各位大神 给内部eeprom 赋值 除了在写程序时在 编程器上改  ,程序语句可以实现吗? pic-c有 但是 ccs上我一直没找到啊,
还有就是 内部eeprom 的地址 00-ff ,这个实际物理地址 在那里

请教了?各位

网友A:
编译器帮助里面有啊:

楼主:
哦这个我看到过 我说的是初始化 一个值放到 eeprom里面 找到了 #rom int8 0x2100={};
之前 没有找到 这个具体的物理地址 只是看到 逻辑地址 00-ff

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