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芯片求助

楼主(2012-01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磁珠或者0ohm电阻连起来。

网友B:
地分开是为了减少干扰,可以用电感和0R电阻接一起
在PCB上最好进行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割

网友C(2012-02-24):
参考该芯片的datasheet,这个是你最好的资料

网友D:
只是在原理上连起来,具体布板子的时候。
数字地模拟地分开,用磁珠或者电感或者零欧电阻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