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杂响

楼主(2012-01-04):
音响左右各一个,开始时能正常发声,随时间一长,左侧那个就嗡嗡起来,且时间越越,嗡响越大,将两个音响插头对调,还是从左侧引出的有嗡嗡声。将插头从电脑上拔出,嗡声仍有。关掉音响电源,停了好一阵,重开音响,重复上述过程。
    可能确定,电脑音源没问题,两个小音响也没问题。应是音响主板电路问题。请大家分析分析。说明,音响电源,主板均在一大底板上,

网友A:
应该是左声道放大通道某些器件温度升高后,工作参数漂移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