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条件下如何测试泄露电流??

楼主(2012-01-04):
咨询大虾们一个测试仪器泄露电流的问题:一个仪器上电器部分就一个电机,在电源线路上串了一个带锁的手动开关,现在要测试泄漏电流,这个开关合上还是应该断开?

楼主:
没有大侠测试过吗?

网友A:
理论上,应该是处于“ON” 状态。
具体可 查阅 GB4706.1-2005 国标 与 你所设计的测试仪器 这类特定产品的 相关标准。
如 火灾报警控制器 GB4717-2005 有如下规定:
6.13 泄漏电流试验
6.13.1 目的
检验控制器抗泄漏电流的能力。
6.13.2 要求
试样在1.06 倍额定电压工作时,泄漏电流应不超过0.5 mA。
6.13.3 方法
将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,调节主电供电电压为试样额定电压的1.06 倍,测量并记录其
总泄漏电流值。

楼主:
我看标准上都没有说明,这还是个机械开关,如果是个单片机控制的电子开关,那又该如何了,总不能等单片机控制开关打开后再测吧?如何电子开关不用在“on”,机械开关“on”的话就不一致了吧,请大侠指点一下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