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笙泉89E52替代STC89C52RC ISP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现在用笙泉MPC89E52 QFP44替代STC89C52RC  QFP44,用STC的在线编程器烧程序,有部分不能烧录,也有个别的烧I/O口,请问各位大虾,出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A:
笙泉MPC89E52 QFP44替代STC89C52RC  QFP44, 无法直接用STC的在线编程器烧程序。
麻烦LZ再查看!

楼主:
已经在笙泉MPC89E52 里烧录引导程序了,是可以替代STC了,只是用一小部分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A:
那就有可能有些引导码没有烧录好,不然不会有些不行。
I/O口部分如果有问题一直存在,需要进一步查看LZ的原理。

楼主:
哦,如果是引导码没烧录好,只能把芯片从板子上拆下来重烧吗?
有别的方法吗?

网友A:
MPC89E52 QFP44 贴片封装重烧引导码,只能是拆下来上U1 writer编程器重烧。